楼主(2011-08-29):
图中 继电器是 HH54P

小弟 实在愚昧 ~望大家出手

   这个装置的用途:http://v.ku6.com/show/YoHZjxInPHqazPrw.html   优酷视频

     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A:
K1代表全开,K2代表半开。K1得电在接触到中间磁性开关时,K2得电,断K1。K1与K2都用两对触头。以JZX-22F/4Z    第一组标号1,5,9 (1公共点,5常开,9常闭)        第二组 标号2,6,10(2公共点,6常开,10常闭)。

网友B:
如果有实物并已接线,照实物标注即可;
若没有实物,可查HH54P的引脚图,再标注(分配)到原理图中。

网友C:
手里拿一个  HH54P 都找出 HH54P 上的常开常闭各是哪个接线端子,再找   HH54P 的A1 A2  你就知道什么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