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9):
请大家帮我一下  380V  30KW和45KW的电机应该配什么样的线缆?为什么每次我配好了领导不是说粗了就是细了?我选的是30KW电机用3*16mm2+1的电缆   45KW选的是3*25mm2+1的线缆   请大家看看对不对  另外讨论一下电流计算问题  我平时计算是按380V电压时电流等于功率乘以2   220V电压时电流等于功率乘以4   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线缆计算过电流问题  铜线1mm2我是按过5A电流计算的  不知道粗电缆是否也可以按这个计算  请电工高手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个学电工的时候有个口诀的,铝线:10下5,100上2,25/35是4/3界。。。。。。。
铜线升级算。
其实,配置电机线还要考虑距离,电机启动方式等。你可以跟领导好好交流,多学学。

网友B:
好像配小了,
1111

网友C:
和距离有关系的,30KW用25的,40KW用35的,够用了

楼主:
领导还想用10mm2的来

网友D:
在不太远的一般距离下:380V的  30KW 电流也就57左右,一般情况下用10平方的绝对没有问题,
           45KW,一般情况下用16平方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电工的时候有个口诀的,铝线:10下5,100上2,25/35是4/3界。。。。。。。
铜线升级算。
其实,配置电机线还要考虑距离,电机启动方式等。你可以跟领导好好交流,多学学。

10平方 60A,6平方 40A,4平方30A,16平方80A,25平方100A,35平方120A,50平方150A

网友E:
应该这样配,对的,如果老大说大了话,那你问他,他说用多大就用多大,出了问题让他自己负责.
这年头做点事真难呀.

网友F:
你的配的线没有问题啊,你领导下次再唧唧歪歪,你就直接叼死他,不懂一边去,要么就按他说的配,出事他负责。。。。。。。

网友G:
30kw用铜线16mm2铝线25mm2      40kw用铜线25mm2铝线35mm2    电机离电源不超200米

楼主:
心里有底了   哈哈  谢谢大家了   还有计算电流的问题  请高手发表下意见

网友H:
线是没问题的。想楼上说的出了事他负责就行了。事先和他说清楚

网友I:
完全可以的啊 ,如果采用变频器或软启动,电线还可以在小一号

网友J:
16和25可以,够用了,你叫你领导回去睡觉吧。

网友K:
10 和16的铜线短距离就行,安全起见,大于100米就要大一等级了。
我刚接了风机30KW 的,用10 的铜线,没问题的,大了总比小了好!还要考虑环境哦!

网友L:
这个还要考虑电机的工作时间长短。

网友M:
引用 楼主:
领导还想用10mm2的来
就让你们领导拉把 领导就是领导!不懂也装比你强

网友N:
对吗这是原则

网友O:
应该是没有问题,一般是一个平方的线带两个千瓦。

网友P:
30KW配置25平方(铜芯线穿钢管82A),45KW配35平方(铜芯线穿钢管100A),考虑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所以以上的配线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