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9):
各位师傅你们好:请问有什么简单的公式能算出补随机补偿电容的大小,【随机补偿就是将低压电容器组与电动机并接,通过控制、保护装置与电机,同时投切。用于补偿电动机的无功消耗,以补励磁无功为主,减少无功负荷。 】每个机组有22KW一台 11KW一台,7,5KW两台,5.5一台。用多大的电容合适,有劳大家了,谢谢。

网友A:
这个首先要知道现在的功率因数,
简单地算:
QC=2.7*(希望的功率因数-现在的功率因数)*电机功率
如你15KW的电机2极应该补偿5到6KVAR
4级应该补偿6到7KVAR
实际值应该再加大些!

准确计算:

电机补偿电容的计算方法

1、检测电机正常负荷时的功率P和功率因数COSφ1。
2、确定你要将功率因数补偿到多少,即COSφ2。
3、计算需要补偿的电容:Q=P(tgφ1-tgφ2).
注:在投入前可根据电机铭牌数据估算。
如额定状态下电机功率因数COSφ1=0.85,要补偿到功率因数COSφ2=0.93,
COSφ1=0.85 =》φ1=35.32 =》 tgφ1=0.6197
COSφ2=0.93 =》φ2=23.96 =》 tgφ2=0.3952
则Q=P(0.6197-0.3952)=0.2245P
就是要按照电机容量的22.45%进行补偿。

楼主:
有劳师傅了,深表感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