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9):
-45~800度的热电偶能不能用于1100度的环境下,会不会影响准确度,还有寿命会降低吗。
是K分度号热电偶

网友A:
这样肯定影响检测精度的,寿命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B:
K型热电偶的短期使用温度是1200度,长期使用温度是1000度。用于1100度环境下不会影响准确度。但其规定了最高800度,看来与其选用偶丝的直径、保护套管的材质有关,能否长期超温使用与以上两点有关。

网友C:
既然有规定,就不能超温使用,虽然是k偶,但是超温使用肯定影响测量精度和使用寿命。

网友D(2011-11-18):
应该不能,最好不要超温使用

网友E:
最好别超温使用,不过K型热电偶现在一般能耐温1200°,不知道你们怎么才800度,是不是偶丝太细,一般如果装配的,偶丝选用3.2的可以耐温1200度。

网友F:
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G:
短期使用可以,但如果长期使用会加速热电极的老化,引起热点偶热端老化加速甚至焊点开焊。

网友G:
二王,好久不见,有点想念。
在另一个论坛中,偶的领导发的帖子,建议好好提个方法,说不定偶领导真的用了你的建议呢,到时候可得记得请客。
请教在带有搅拌器的沥青罐上采用什么液位计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