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29):
如上图所示,最高只能填6000,能改成更高的数吗
选型手册上说最高可以达到10kHZ是怎么回事?
别人买了个细分驱动器委托我帮他们编程,可他们买的细分驱动器最小细分都有400,步进电机步距角是1.2度这么算来,如果给步进电机最高的速度6000那么转一圈还得20秒,是不是太慢了??
大家选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时候一般都选多少细分的?

楼主:
确实最小就400

楼主:
不是每个步距角细分成多少个脉冲吗?
像你这么说不是不关步距角什么事了吗?
有点不懂!!那换个不同步距角步进电机也一样吗?
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呵呵;
表格中的是每圈对应的脉冲数,不是步距角再细分那么多倍;

楼主:
可能是要配固定的步进电机
原来如此,赶紧改。要不然按启动电机疯转了!!

网友A:
放心;你电机转速不可能有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