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换RS232

楼主(2011-08-29):
我有一个USB 转换232接口,但驱动丢了 ,现在想用,咋办呢?大师们帮帮忙!

网友A:
百度一下吧

网友B:
这个也来问,有意思吗?

网友C:
你用的哪个牌子?网上找下;

网友D:
如果找不到品牌,但是可以拆开看到芯片的话,可以根据芯片型号到网上下载驱动.

网友E:
bai
百度一下

网友F:
哈哈 从新买一条就好了,要求不高的话几十块钱

网友G:
下载一个驱动

楼主:
谢谢了!已解决了

网友H(2011-11-24):
请问:那里有西门子PLC用PC/PPI电缆连接计算机和CPU模块的通信数据线卖。急用。。。。。。谢谢!

网友I:
百度找软件,看看品牌和芯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