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接地问题讨论

楼主(2011-08-30):
一网友提出:
“机床感应电对信号屏蔽线的影响
机床的电气配置有:变频器、驱动器、开关电源、接触器、继电器。现在机床带电在80v左右,可是没有标准的地线接地。但里面的驱动器的信号屏蔽线一端与电柜相接。现在发现驱动所带的电机有不正常反应,把屏蔽线拆后影响消除。屏蔽线是接还是不接,有没其它后遗症,

1、接地,就是使本电路有确定的零电位,从而排除非接地状态下,系统电位悬浮波动造成的电磁干扰;
2、接地,原则上是一点接地,不能是两点接地,如果是两点接地,那么就会在两点之间出现电位差,这个电位差会对本电路形成有害的反馈;
3、如果一个设备上,有很多相互独立的电路系统,各个相互独立的电路系统都要分别一点接地,这些个接地点共点接地好,可以避免独立电路系统间的电位差以及分布电容造成的相互电磁干扰;
4、如果不是共点接地,而是多点接地,那么在多点之间的电位差就会以干扰源的身份串入其它电路系统,对本应相互独立的互不侵犯的电路系统之间,出现了由于接地而形成的相互干扰;
5、这就是笨鳥慢飛说的接不接地都有干扰的原因,甚至接地更坏的情况;
6、所以,解决干扰的办法还是要接地,要一点接地,要共一点接地;
7、怎么做?这是大家急着知道的:
1)要保证共一点接地,先要保证各独立系统电路元件间的相互绝缘,加强相互绝缘,简单说就是都不能漏电;
2)各个系统电路内的元件有一个各自的公共接地点,所有元件也要做到相互绝缘;
3)设备上有一个各系统电路之间的公共接地点;
4)“各个系统电路内的元件有一个各自的公共接地点”,与“设备上有一个各系统电路之间的公共接地点”,有一根明确的接地线;

楼主:
第一次来这里发帖,熟悉一下操作,希望斑竹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