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win7是不是和usb转232不兼容?怎么驱动都装好了就是传不了程序》??

网友A:
那应该不会的    首先你先在设备管理中确定一下驱动是否安装好了  ,再看看程序传送中的设置

网友B:
驱动装完后端口号是多少?

网友C:
可以用串口测试程序测试一下串口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端口也读的出来 就是传不了,串口测试试没效果,收不到发出来的信号

网友D:
可能是驱动装的不对,要不然试哈我们的产品?

网友E:
可能只是驱动不支持把。。

网友F(2011-12-10):
换个w7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