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本公司用的400A的空气开关用到一段时间就跳。请教一下各位看有没有办法解决下?用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检查线路有没有漏电的地方,再确认下开关的好坏。

网友B:
说明白一点

网友C:
钳一下电流,排除过流过载及漏电,也可能是空开本身的问题。

网友D:
如果没有漏电的,就是空开本身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钳一下电流,排除过流过载及漏电,也可能是空开本身的问题。

网友F:
如楼上几位所说,需判断是开关的问题、还是过载,或者查开关导线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G:
过载和漏电的几率比较大,开关本身问题不大。

网友H:
建议换一个。

网友I:
如果检查确认没有过载和有短路,基本上可以说空气开关有问题误动作,上次我们公司3200A万能断路器 调了好几次查线路没有问题没有过载,到最后把开关的电流互感器短路好了。一直到现在没有跳有一年了!

网友J:
有可能是空开的问题,跳闸时空开是否发热可以粗略判断。

网友K:
跳的时候用手摸摸空开外壳是否很热,
热的话就是空开有问题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如果检查确认没有过载和有短路,基本上可以说空气开关有问题误动作,上次我们公司3200A万能断路器 调了好几次查线路没有问题没有过载,到最后把开关的电流互感器短路好了。一直到现在没有跳有一年了!

把电流互感器短接了,那还要断路器干什么,我看干脆用铜排把开关也短接完了,今后断路器怕是再也不会跳了,即使是短路着火了。太有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开关是浙江货吧,那就不奇怪啦
小熊老师 一向鄙视浙江货  对啦 正泰的质量如何 老师给介绍几个质量好的呗

网友O:
浙江货这么带劲吗?  受教了···

网友P:
你的空开整定电流是多少(操作把下面的数字)?实测电流是多少?如果实测电流接近整定电流了,过载的热脱扣可能动作。如果是热脱扣动作,可换整定电流大一级的开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是我一直鄙视浙江货,原来我一直选用国产(其中以浙江货居多,占85%。只是浙江货真的不争气,一般就是3-6个月准时发生问题!我为此被客户、老板骂死)。正泰的产品原来没有合资的时候还行,现在真的是垃圾货啦!浙江的电机类产品、电器类产品我都用了很多,但是:一个都没有让我们的客户满意的!后来都是采用上海货、施耐德等代换。我是伤心透了
支持国货只能是想法啦 .........谁让他自己不争气呢

网友Q:
早点换了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不是我一直鄙视浙江货,原来我一直选用国产(其中以浙江货居多,占85%。只是浙江货真的不争气,一般就是3-6个月准时发生问题!我为此被客户、老板骂死)。正泰的产品原来没有合资的时候还行,现在真的是垃圾货啦!浙江的电机类产品、电器类产品我都用了很多,但是:一个都没有让我们的客户满意的!后来都是采用上海货、施耐德等代换。我是伤心透了
支持!其实现在的浙企都把分公司设在上海的,只是生产的种类不同,好多的杂牌电机,控制变压器都用铝芯线做,浙商的头脑确实“厉害”。

网友S:
用长城牌的

网友T:
如果用的是“德力西”的垃圾,趁早换掉吧。

网友U:
漏电或过载吧 要么就是空开有问题

网友V:
我们大部分的元件都是西门子的~!性价比高呀

网友W:
西门子的开关还好,但接触器就容易粘灰粘住不复位,国产的确是不争气,一年不如一年。
施耐德的性价比好像很高。
楼主“一段时间”是多久呢?半年,半天?钳下电流,其次更换一下断路器。。。。。。。。。。

网友X:
国产的质量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