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一共3A的电流,用的5A的电流表,负载工作时表针起的很慢,但能达到3A,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模糊···  有可能是电流表有问题  也可能是负载有问题  你可以换一下电流表再看一下  如果还是这样就是负载的毛病了

网友B:
如在正常工作时指针基本不摆动,估计就是表的阻尼大。应该是好表,阻尼小的表一起动电流马上上去,电流稳定了还来回摆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在正常工作时指针基本不摆动,估计就是表的阻尼大。应该是好表,阻尼小的表一起动电流马上上去,电流稳定了还来回摆半天。
真确

网友D:
觉得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这个和表的机械部分有关系吧

网友F:
换一个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