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案例

楼主(2011-08-30):
下面介绍了西门子变频器的几个维修案例,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各种工业电路板维修,公司拥有多名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级硬件维修工程师,拥有集成电路在线测试仪、数字逻辑分析仪、千兆数字示波器、RF3148编程器、驱动器模拟测试台等先进的维修检测设备(其中包括西门子840D系统),并拥有多款自主知识产权的特定芯片特定机型测试软件。如贵公司有西门子设备等工业设备电路板方面的维修需求,请与我们联系,慧博工程师将会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图
1、 西门子MDV 55KW/380V变频
【故障现象】变频器内部短路打火,烧外部熔断丝。
【故障分析】拆机后,经测试IGBT三个模块均炸裂,驱动电路原器件烧毁严重,该台变频器运行期限在7年左右,驱动电路元器件老化严重,驱动电路器件短路故障引起IGBT短路故障,爆外部熔断丝。
【故障处理】更换驱动电路被烧毁的元器件及驱动电路所有电容,更换IGBT模块后,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
 2、西门子6SE7018过电流维修
【故障现象】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正常,但如果启动,显示“F026”过电流保护。
【故障分析】查变频器使用手册,可知显示为过电流或者变频器对地漏电,逐个检查主回路器件,并加电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检查驱动电路和  驱动IGBT也正常,三相对地绝缘也没有问题,最后怀疑电流互感器有问题,但换上三个新的,故障依旧,给三个电流互感器的辅助电源正负15V也正常,则问题只能在电流检测放大处理那部分了。重新检查运放TL084器件,发现一个回路输出不正常,检查外围元器件没有发现问题,只能是TL084有问题。
【故障处理】更换TL084,重新启动,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

   3 、西门子6SE7018欠电压维修
【故障现象】变频器上电显示故障代码为F002,为欠电压报警。
【故障分析】由于该系列变频器直流电压采样直接从电阻上采样,经查扳子两边采样电阻,发现其中一颗采样电阻阻值有300K→10M,压降增大,就出在这颗电阻上,采样电阻变值导致欠电压F002报警。
【故障处理】更换变值取样电阻,重新启动变频器,欠电压故障报警消除。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维修好文字

网友B:
长沙恒威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是武汉恒誉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湖南地区的分公司,是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核心合作伙伴,为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客户提供产品配套和技术服务,公司长年拥有大量的西门子A&D产品库存,库存产品基本涵盖所有A&D的产品如S7-200/300/400等全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触摸屏、WINCC组态软件、开关电源、LOGO!控制器、通用型变频器、工程型变频器、直流调速装置、机床数控系统SINUMERIK和伺服驱动系统等。
  德国西门子(SIEMENS)为当今世界工控系统主导制造商,恒威公司技术人员对西门子系统在各类工控领域上都有丰富的应用经验,对其系统设计思想、产品设计结构及设计特点等有较深入的了解,因而对其新技术、新功能的软件开发具有独特的认识。
  由于恒威公司一贯把“诚信合作、客户至上”摆在第一位,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提高工作效率,加上恒威公司拥有的一大批OEM客户、二级经销商和工程公司等等,在这些用户的全力支持下恒威公司被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评为大中国区的最佳合作伙伴!
   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仍将继承和发展原有业务,同时不断开拓新的业务,为广大客户提供优秀的产品配套和完美的技术服务,从售前到售后服务、系统解决方案,到交钥匙工程等全方位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用我们的真诚和努力,同广大客户一起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名  称:长沙恒威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路253号湘域中央2号楼409室
电  话:0731-82292813 82298813 84587816转8009
联系人:林长松  13548666140
传  真:0731-84466815
邮  编:41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