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如题~当照相后发现实际位置有偏差的时候,这时需要自动补偿,如何让机械手到达精确的位置。

网友A:
你的视觉有没有通讯功能?

楼主:
有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传送数据

楼主: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数据给ABB机械手,让机械手识别

楼主:
看来真的很麻烦~

网友B(2011-10-25):
你用是什么视觉,,基本的视觉是这样的你可以通过拍照或动态比对,,你的视觉系统自动将比对后的差值给机器人,,可以通过总线的方式去做。

网友C:
改变工件坐标系的O-frame

网友D(2012-04-20):
我现在正在研究此项目ABB机器人安装视觉系统定位,希望能高人指点:第一 对ABB机器人的要求。第二如何通讯。第三 机器人如何编程。以上 拜托。邮箱:jinli200509@163.com/qq407855442

网友E(2015-07-09):
我用的三菱机械手臂,可以通过TCPIP使用数据传输

网友F:
需要知道:
1、相机出来的数据是像素单位,还是机器人坐标单位。
2、如果是机器人坐标单位的话,一般用以太网传送后,直接可以用。
3、如果是像素单位的话,需要做Calibration之类的操作,把坐标统一才能利用数据。

网友G(2015-08-20):
回复 网友F:
请问如果是视觉给的是像素单位,如何把它校准为机器人的坐标单位,需要另外增加处理设备么

网友H:
ABB机器人有一个功能,就是补偿TCP坐标,如果视觉系统的偏差值可以发送给机器人,那么是可以解决的,并且有好几种方案,比如可以根据工件的偏移来修改机器人工件坐标,达到偏移的效果,也可以是仅仅偏移TCP来达到效果。
主要就是你的视觉数据可以精确的传送给机器人。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如果用康耐视之类的相机,就已经有这个校准(Clibration)功能的,有些品牌机器人也有这个功能,如三菱机器人

网友I(2015-10-14):
ABB机器人有这个功能啊,那个插件叫Integrated 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