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各位大虾,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是不是只能在XP SP3 的系统下才能安装的呀??

网友A:
win7旗舰版好像也可以,这个可以到官网查一下该软件的兼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旗舰版好像也可以,这个可以到官网查一下该软件的兼容性

在Win7下安装需要Winccflexible2008 SP2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是不是只能在XP SP3 的系统下才能安装的呀??

也可以安装在Vista系统下,在Win7系统下需要SP2版本。

网友C:
XP SP2也可呀。我就是用的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