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0):
什么原因呢,恒转矩负载!应该是变频器先报警呀!为什么呢?

网友A:
那也不一定啊,你看看断路器有没有问题,掉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断路器设定电流小于变频器的设定电流,所以断路器线跳闸。

网友C:
建议楼主说的详细一些,时开机跳?运行一段时间跳?多少次?

网友D:
嗯,变频器不报错,直接跳断路器,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断路器有漏电保护,不适合变频器的整定值;其二,断路器的整定电流值不正确。

楼主:
新空开,是负载的问题,应该变频器比空开灵敏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说的详细一些,时开机跳?运行一段时间跳?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