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西门子420系列变频器电流检测采用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电流检测一般都是采用的霍尔传感器,因为霍尔元件检测电流的速度非常快,线性度好。是通常的做法。

楼主:
谢谢,但是西门子420的变频器上我没有找到霍尔传感器啊,是不是用电阻检测的啊

网友B:
西门子变频器运用的是互感器来检测电流电压的,这个我以前找过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询问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A:
如果用互感器的话(完全有可能),那波形处理和运算的速度得相当的快。否则会产生失真。也许,现在的CPU在运算速度上,已经没问题了。完全可以实现。其实,用互感器检测电流是最好的,经济、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