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带动丝杠上的滑块,要求不进电机控制滑块向左移动3厘米停一下在移动3厘米再停一下停10次
10次后反向步进也是向右移动3厘米停一下,10次至起始点,停止。
那位大师帮忙这个梯形图应怎样编写,要用到那些指令,指令怎么用,有类似的梯形图看一下也行,。
小弟刚学PLC请大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先得确定你要行走3厘米的脉冲数,然后按照一定的速度走完一定的脉冲启动定时器计时,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B:
用定位指令执行定位,执行完成了有标志位M8029,用这个标志位再去启动下一次反转的定位

网友C:
如楼上大师傅所说。

网友D:
用步进流程写程序很好写的,不过要不步进控制先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