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连接S7 300问题

楼主(2011-08-31):
第一次用笔记本和S7 300 模块CP连接,软件老是跳出SIMATIC Device Drivers 和SIMATIC PG-IVgang IVM  IE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SIMATIC Device Drivers  这个问题我的也老是弹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用就行了。期待答案!

网友B:
SIMATIC Device Drivers  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硬件没有配置好导致的!再重新配置CPU和各种通信参数和模块就行了!

网友C(2011-09-30):
长期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
回收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   回收AB  PLC   回收西门子400系列CPU 6ES7412-3HJ14-0AB0
6ES7414-4HM14-0AB0
6ES7 417-4HT14-0AB0
6ES7 400-0HR00-4AB0
6ES7 400-0HR50-4AB0
6ES7 412-1XJ05-0AB0
6ES7 412-2XJ05-0AB0
6ES7 414-2XK05-0AB0
6ES7 414-3XM05-0AB0
6ES7 414-3EM05-0AB0
6ES7 416-2XN05-0AB0
6ES7 416-3XR05-0AB0
6ES7416-3ER05-0AB0
6ES7 416-2FN05-0AB0
6ES7 416-3FR05-0AB0
6ES7 417-4XT05-0AB0
刘先生    TEL:13533550020      QQ:151202203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