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vb如何控制三菱FX2NPLC的运行/停止?

网友A:
运用VB编程时,PC机有专门的PIO板的  用于PC机的输入输出的,我知道的就这些  我没用过VB控制过PLC

网友B:
呵呵;你可以将输出锁定;

网友C:
找30的通讯协议啊,然后发数据就行了

网友D:
网上应该有类似的VB程序 可以参考

网友E(2012-04-05):
5楼有点意思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