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et指令居然不能Set,很不解

楼主(2011-08-31):
blP 这个参数没用。
我就很奇怪了,blIn有一个按钮的信号进来,
为什么blState就不能Set,这也太费解了吧

网友A:
把FC6中#blState这个参数改到“IN/OUT”中定义试试看

网友B:
用监控看了吗?

网友C:
应该是 IN/OUT 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D(2011-12-21):
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改成in/out就可以了?

网友E:
in/out就是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如果单纯是一种属性的话只能当一种形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