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1-08-31):
如下图
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可以整个程序走完,可是D0数值变成-35000,电机方向却没反转。。求解。。
就是DRVI D0 K1000 Y0 Y2 这个命令,D0为K5000时候是正转,7次以后D0用K-35000回起点,可是电机还是正转,本来负数不是应该反转的么。。纠结。。

网友A:
眼力不好 看不清楚

网友B:
图太小了

楼主:
额,放大了一点,应该看的出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下图
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可以整个程序走完,可是D0数值变成-35000,电机方向却没反转。。求解。。
就是DRVI D0 K1000 Y0 Y2 这个命令,D0为K5000时候是正转,7次以后D0用K-35000回起点,可是电机还是正转,本来负数不是应该反转的么。。纠结。。
可是K=-3500时,DRVI D0 K1000 Y0 Y2不会执行的。因为在还没有执行前,C1已经被你复位掉了,D0又用K5000送值了。此时D0只是被你送了一次K-3500,但在下次动作时又是K5000, 所以电机还是正转,你可以在线看一下变量值D0的变化过程,中间会有变为K-3500,但是一闪又会变成K5000。

网友C:
可是K=-3500时,DRVI D0 K1000 Y0 Y2不会执行的。因为在还没有执行前,C1已经被你复位掉了,D0又用K5000送值了。此时D0只是被你送了一次K-3500,但在下次动作时又是K5000, 所以电机还是正转,你可以在线看一下变量值D0的变化过程,中间会有变为K-3500,但是一闪又会变成K5000。

网友D:
你可以加个小延时然后再复位C1

楼主:
哦 原来如此,回头实践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是K=-3500时,DRVI D0 K1000 Y0 Y2不会执行的。因为在还没有执行前,C1已经被你复位掉了,D0又用K5000送值了。此时D0只是被你送了一次K-3500,但在下次动作时又是K5000, 所以电机还是正转,你可以在线看一下变量值D0的变化过程,中间会有变为K-3500,但是一闪又会变成K5000。

为什么第7次没执行DRVI指令前,C1会被复位?C1不是只有在脉冲发送结束后M8029上升沿才能复位吗?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