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请问哪位大侠可以通俗的讲讲西门子变频器的BICO功能。我看说明书看不懂,望有位大侠能通俗的讲讲。QQ651429573

网友A:
BiCo功能就是开关量信号与模拟量信号的互联功能。比如,一个控制系统网络,他会有许多的节点,这些节点,西门子是对用户开放的,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连接。实现你所要的功能。

比如,一个模拟量输入,你把它连接到了转速控制的输入节点,他就可以作为转速的调节量变化;如果你把它连接到了转距调节输入节点,他就是转矩的变量。总之非常灵活。

开关量的互联功能也是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楼主:
谢谢老师的耐心回答,但是我太笨了,还是没有弄明白,不知老师可不可以讲个简单的实例来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你还是看看功能图,把图看懂了,就知道BiCo怎么么用了。就是模拟量与开关量各自之间的互联。比如把模拟量给定连接到斜坡函数发生器的输入,也可以把数字电位计连接到斜坡函数发生器的输入。模拟量的输出可以连接所有的模拟量k值,等等。想要什么量输出就连接什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