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请问一下坛子里各位大师,进口变频器是不是比国产的难维修很多呀?本人维修国产变频器自认为技术还是可以的,只是从来没有维修过进口的变频器,所以在这里发贴子希望能和大家学习交流一下。

网友A:
相对是要复杂些,保护电路要比国产多,但是你对国产变频器很有信心,相信进口的变频器也难不到你的

楼主:
呵呵 就是现在手头上没有进口的变频器让我玩啊,前几修了一台三菱0.2KW单相的机子,电源啥都修好了,好像就是存储器坏了,还没玩成呢。

网友B:
我这大部分都是三菱的居多,富士,欧姆龙,松下的比较少,再就是国产的很少,像紫日,科姆龙这些只看见两三个
三菱和安川的通信故障比较多,国产的小功率变频器很多用单管IGBT,通常都只是坏2个,维修费用较低,三菱E540系列晶振生锈易坏, 3.7KW以下用的是一整体模坏,驱动也集成一起,费用偏高不好维修

网友B:
案例1:安川V7 3.7KW 报CPF00通信故障,更换CPU板上的一个贴片三极管后解决(印字24,没查到对应的是什么型号,从废板上拆的配件装上)

案例2:安川V7 7.5KW 雷击,更换7MBR50SB120一个\A3120光耦两个\门电路一个(印字E4)\反相器一个(印字E5)\CPU板一块

案例3:安川F7 11KW 报CPF00通信故障,更换SP232 通信IC一个

案例4:科姆龙KV2000 7.5KW 雷击,更换7MBR35SB120一个\K2225开关管一个\0.5欧电阻一个\3842 电源管理IC一个\LM339运放一个\TL072运放一个

案例5:紫日0.75KW 雷击,更换三相整流桥一个\25N120单管两个\16V稳压二极管两个

案例6:LG IG 4KW 烧毁无反应,更换7MBR25NF120一个\A3120光耦一个\快熔一个

案例7:松下VF-7F 3.7KW 三相不平衡,更换TLP759光耦一个

案例8:松下VF-8X 5.5KW 报过流,更换霍尔两个

安例9:三菱E540 0.75KW 面板检测电流显示不对,明显偏低,刷24C08程序后正常(据说可以在面板改功率,本人不懂方法,一直都是用刷芯片方法解决)

案例10:三菱E740 7.5KW 有时报OC ,有时报E7 E6,拆开后发现有水迹,螺丝有水生锈,用洗板水对功率板,中板,CPU板清洗后吹干,更换所有螺丝,试机正常

案例11:三菱E540 1.5KW 无显示,RJ45座虚焊并有老化,更换座子正常

这些是这个月和上个月的维修记录

网友C:
三菱E700-30K报E.PE2
ycgyxh你好:
    我一三菱E700-30K报E.PE2,为主板储存器故障,测CPU与储存器的5和6脚在开机时有波形,现想刷程序,不知哪儿有下载,能否提供。另请教l01A和24CS01能否代换,麻烦解答,谢谢。

楼主:
谢谢坛友啊,真是让你费心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些用进口产品的都是有钱的主,索性不去维修就行啦
自用国产,如有外客内外都吃。

网友F:
进口的像ABB变频器
小功率电源驱动板,板上的线路走向是弯曲的不规则密集,弄不清针脚
真的不好搞
国产、小日本的线路排列比较整齐,比较好修!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 我也正在学习呢 呵呵

网友G:
进口变频器控制保护电路复杂国产变频器驱动简单到极点
pc929都极少用
国产变频器炸机问题比较多,进口abb等也炸机

进口变频器多三层印版,不好查线路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