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每小时启停1万次的伺服电机在选用时应注意些什么?

网友A:
转动惯量首先要考虑;
差不多每秒3次,不知你每次走多少?

楼主:
每次280MM----300MM左右。

网友B:
我现在的步进电机,每秒正反转5次。

网友C:
呵呵,你们用频率那么高,在什么设备上用啊

网友D:
我的每小时启停24000次,做完了感觉定位不准确。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omron plc CJ1M 控制安川伺服我用了PLS2指令控制,发了3000个pulse,
控制角度,最小0.01度,编码器是17bits
电子齿轮设定PN210=36000,PN10E=2的17方*4;增益=120
试运行时,角度不准确,请哪位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伺服本来就控制角度,本来就是在见鬼了。不要以为伺服是万能的。其实伺服电机是一个在不停的扭动着的设备。只要有外力,电机就会抖动,一抖动就不准了。
步进电机的特性比伺服刚性要好得多。只是速度上不够快,在足够功率的状态下,定位比伺服要准得多了。
不管我说的是不是正确的,反正我现在的机器就出现了,伺服不如步进的现象。

网友E:
你在调节一下电子齿轮比和增益看一下,由你所说的现象来看现在就是丢失运行脉冲,而丢失运行脉冲的主要原因就是反馈值不稳定再检查一下编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们用频率那么高,在什么设备上用啊
生产设备的送料中,频率有些过。伺服电机发热厉害,且总是报警。

网友D:
伺服不适合高速定位,最多200RPM,再高就不稳定了,我实际检验过了。特别是连续动作的场所。尤其明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