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在一个DZ22L-400/3N300的漏电断路器下(旁有个三相电度表带互感器的),三火,一零进我控制柜,我控制柜并有2个225A和一个160A漏电断路器,在160A漏电断路器下用一个角磨机或者切割机,DZ22L-400/3N300的漏电断路都跳闸。检查在DZ22L-400/3N300的漏电断路断开下,进我控制柜的零线悬空都与我柜的地线相通,我柜零线排与柜体做了绝缘。请大师们看看怎样检查解决。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说啥

楼主:
在一个DZ22L-400/3N300的漏电断路器下(旁边有个三相电度表外带互感器的),三火线,一零线直接进我控制柜,我控制柜并联装有2个225A断路器和一个160A漏电断路器,在2个225A断路器不合,在160A漏电断路器下使用一个角磨机或者切割机,马上DZ22L-400/3N300的漏电断路器就跳闸。检查在DZ22L-400/3N300的漏电断路断开时,进我控制柜的零线不接我控制柜的零线排上,悬空都与我柜的地线相通,我柜零线排与柜体做了绝缘。请大师们看看再怎样检查解决。谢谢!!!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我的设备空载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工作,但是负载加上之后就马上跳闸啦,希望能听听楼主的解决方法,谢谢了!

网友C:
还是没听明白?
不过产生误动的可能性有好多情况,其它电磁干扰也会产生信号触发漏电保护器动作,电网对地分布电容接在回路中,当开关合闸送电瞬间也会产生冲击信号造成漏电保护器误动,多分支漏电之和也会造成越级误动,中性线重复接地也可能造成串流误动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负载接地,接到你柜的接零排上,这样的话你的零线就和你的排是通的,这样就不怪了。

网友E:
160A的漏保是4极的吗

网友F:
楼主看看是不是零线.地线搞反了

网友G:
漏电保护装置具有零序保护,我看你描述的现象,是接线有问题,好好查下,可不能混接!

网友H(2011-10-10):
零地不能混接

网友I:
没看明白哦·

网友J:
角磨机或者切割机是接三相电吗?没接零线有接地线,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接单相有接零线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不共零)。可能是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的。

网友K:
搞不懂工业的设备搞那么多的漏电开关干嘛呢?用漏电保护器的可靠性本来就不高,能不用最好不用,采用TN-S系统和等电位连接基本上就完全可以避免误触电的问题啊。。。

网友L:
零线接在了地线上了,不能混了

网友M(2011-11-22):
现在安检的要求一机一保 我有台机子有变频的 实在是没法用 只好拆了里面的线 漏保当空开用 做做样子 跟安监的人没法解释的 对牛弹琴 呵呵

网友N:
160A漏电断路器出线的零线与其它漏电断路零线共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我的设备空载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工作,但是负载加上之后就马上跳闸啦,希望能听听楼主的解决方法,谢谢了!
会不会是火线接错了,记得上次公司这边有人接高速和低速启动的时候线接触了,一看就过流,然后跳闸。

网友P:
有些是接法不对,零线和地线短接在一块,这样的就不行

网友Q:
中性点本来就是已经接地了啊。

网友R:
一个是底线的问题
主要是总开最好不用漏保

网友S:
如果地线接地了的话,零线对地,漏保就会跳

网友T:
在一个DZ22L-400/3N300     应该不是4极的吧  用不了单项设备的

网友U:
看看是不是零线.地线搞反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看看是不是零线.地线搞反了

网友W:
一般不用漏电保护器,,把负载接n线漏电断路器上头。。。选择合适的断路器就好。。

网友X(2011-12-25):
应该是零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