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08-31):
我们公司有一台伺服电机上电后电机有蜂鸣声,并不停的做往复的颤动,频率很大。电机是西门子的,驱动器报警是A061.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编码器故障啊?

网友A:
驱动器,什么牌子?型号?然后查A061看看什么意思

楼主:
型号是6SE-7016-0TP50-Z

网友B:
查使用说明书错误代码,找原因。

网友C:
西门伺服驱动器维修
西门子伺服电机维修
需要维修的请联系我13681157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