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房

楼主(2011-08-31):
请问 如果突然停电 配电房总闸为什么要先按分闸开关 合闸开关才能起作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问供电局 他们在行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与该型开关的动作原理有关;或可按型号查询该开关的特性、结构特点。似与脱扣机构有关系。

网友C:
这与你使用的硬件联锁机构有关。

网友D:
这也是安全需要考虑的保护动作啊,假如突然断电,又突然来电,会出设备生产安全事故的,
  具体情况查一下开关型号,有些有断电保护功能.

网友E:
你是万能式旋转开关,具有预分、预合的功能。由于是突然停电,而不是正常操作,所以要先打到预分位置。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F(2011-11-11):
不带失压保护的断路器就得手动来   7楼的家伙说的不错

网友G:
要想找人帮助最好把问题说清楚点,你说的是高压断路器还是低压断路器?
好像说的是低压空气断路器吧?如果不是很古老的产品,关于断电保护功能分断电自动跳闸(配置了欠压脱扣器)和断电不跳闸,但不管采用哪种功能,断电后的重合闸都不需要你先分闸再合闸,你这种情况可能是成套厂在控制回路特别的设置。

网友H:
各位老师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是万能式旋转开关,具有预分、预合的功能。由于是突然停电,而不是正常操作,所以要先打到预分位置。

网友J(2012-09-15):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与该型开关的动作原理有关;或可按型号查询该开关的特性、结构特点。似与脱扣机构有关系。

某些万能框架断路器。在过载跳闸后,就需要按一下分闸按钮实现复位和储能的,然后才能合上闸。否则是合不上的。如我们以前见过的日本寺崎和ABB的某些万能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