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动机问题

楼主(2011-08-31):
请问各位人士,星三角控制线路中,除了用时间继电器来切换星形与三角形,还可以用哪些来控制???越全越好,详细一点了,谢谢了

网友A:
有些接触器上面可以附加延时触头来实现。

楼主:
请问该大师,延时触头,我不怎么理解,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此外,可以用plc内的定时器来代替外部的时间继电器吧,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控制了呢

网友B:
星角启动不仅仅靠时间控制,有特殊要求的可采用电流控制,信号取自互感器,启动电流过去以后切换二段。这种方式由专用的控制器实现。

网友C:
时间,电流的大小,还可以手动啊

网友D:
时间继电器或接触器上的延伸触点都是最简单,最经济的做法,除了这些,除非有特别需求的,要不成本高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E:
可用电流继电器,降压起动时要求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80%时转到全压状态,对应80%转速的电流是1.5倍电机额定电流,因此可把电流继电器整定在1.5倍额定电流上。也可以人工控制,但需装上电流表,按下起动按钮后,观察电流表变化,当电流表指示逐渐减小至不再减小时,按下运行按钮。不过最经济可靠的还是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只做过时间继电器的;这是刚刚做得19个电机流水线中的一个

网友G:
用PLC来控制吧 ,星角转换时间调的比较准

网友H:
时间(延时继电器,PLC的定时器,在接触器前挂延时头),电流(电流互感器),看哪种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