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SUM指令

楼主(2011-08-31):
前辈,我想知道Q系列PLC中的输入信号从X0-X9 X0A-X0F X10-X19 X1A-X1D中有多少个信号是ON的,用SUM指令能实现吗?应该如何编程?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先把这些X变量mov K8X0 D0,然后直接用SUM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如何编程?请前辈指教.

楼主:
如果MOV能实现,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SUM指令?   另外如果这些输入信号会闪动,但我只想取一次,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有干扰加个200ms的延时,只要信号持续时间大于200ms说明是正确的信号,否则是干扰。sum指令可以直接告诉你有X个还是Y个位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