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我想问一下三菱PLC编程里用的M8002   M8003   ,,,,,,,M8029等等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其什么作用也不知道,请那位大师给将以下,,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打开GX软件,  帮助--特殊继电器/寄存器----A/QnA/FX系列   索引下输入想查的M点,一目了然。

网友B:
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后面的附录中也有这些特殊继电器功能的说明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指点!!!!!
谢谢,楼上的大哥指点!!!!!

网友C:
特殊继电器,查看手册每个对应的具体含义;

网友D:
能查到用法,但是具体每次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E:
手册里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F:
自己找说明书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G:
比如,在程序刚开始运行时,需要设置点什么、或复位某些器件等,就可以用M8002。
有的,与某个指令有关。

网友H:
代    号 M8002
名    称 初始化脉冲a触点
内    容 OFF: 停止

ON : 运行
详细说明

      RUN     +----------+     +--------

      输入    |          |     |

    ----------+          +-----+

      M8061                           +--------

      错误                            |

    ----------------------------------+

      M8000   +-------+        +------+

              |       |        |      |

    ----------+       +--------+      +--------

    ----------+       +--------+      +--------

              |       |        |      |

      M8001   +-------+        +------+

      M8002   +---+            +---+

              |   |            |   |

    ----------+   +------------+   +------

    ----------+   +------------+   +------

              |   |            |   |

      M8003   +---+            +---+

           → |---|←

             扫描时间

适用的CPU 所有的FX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