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31):
三极管除了可以当做交流信号放大器之外,也可以做为开关之用。三极管与一般的机械接点式开关在动作上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却具有一些机械式开关所没有的特点。负载电阻被直接跨接于三极管的集电极与电源之间,而位居三极管主电流的回路上。

  输入电压Vin则控制三极管开关的开启(open) 与闭合(closed) 动作,当三极管呈开启状态时,负载电流便被阻断,反之,当三极管呈闭合状态时,电流便可以流通。当Vin为低电压时,由于基极没有电流,因此集电极亦无电流,致使连接于集电极端的负载亦没有电流,而相当于开关的开启,此时三极管乃胜作于截止(cut off)区。

  当Vin为高电压时,由于有基极电流流动,因此使集电极流过更大的放大电流,因此负载回路便被导通,而相当于开关的闭合,此时三极管乃胜作于饱和区(saturation)。

  由于对硅三极管而言,其基射极接面之正向偏压值约为0.6伏特,因此欲使三极管截止,Vin必须低于0.6伏特,以使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为零。通常在设计时,为了可以更确定三极管必处于截止状态起见,往往使Vin值低于 0.3伏特。当然输入电压愈接近零伏特便愈能保证三极管开关必处于截止状态。欲将电流传送到负载上,则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射极必须短路,就像机械开关的闭合动作一样。欲如此就必须使 Vin达到够高的准位,以驱动三极管使其进入饱和工作区工作,三极管呈饱和状态时,集电极电流相当大,几乎使得整个电源电压Vcc均跨在负载电阻上,如此则VcE便接近于0,而使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射极几乎呈短路。

  三极管开关与机械式开关的比较

  没有任何三极管可以完全短路而使VCE=0,大多数的小信号硅质三极管在饱和时,VCE(饱和) 值约为0.2伏特,纵使是专为开关应用而设计的交换三极管,其VCE(饱和) 值顶多也只能低到0.1伏特左右,而且负载电流一高,VCE(饱和)值还会有些许的上升现象,虽然对大多数的分析计算而言,VCE(饱和) 值可以不予考虑,但是在测试交换电路时,必须明白VCE(饱和) 值并非真的是0。

  虽然VCE(饱和)的电压很小,本身微不足道,但是若将几个三极管开关串接起来,其总和的压降效应就很可观了,不幸的是机械式的开关经常是采用串接的方式来工作的,三极管开关无法模拟机械式开关的等效电路来工作,这是三极管开关的一大缺点。三极管开关和传统的机械式开关相较,具有下列四大优点﹕

  (1)三极管开关不具有活动接点部份,因此不致有磨损之虑,可以使用无限多次,一般的机械式开关,由于接点磨损,顶多只能使用数百万次左右,而且其接点易受污损而影响工作,因此无法在脏乱的环境下运作,三极管开关既无接点又是密封的,因此无此顾虑。

  (2)三极管开关的动作速度较一般的开关为快,一般开关的启闭时间是以毫秒 (ms)来计算的,三极管开关则以微秒(μs)计。

  (3)三极管开关没有跃动(bounce) 现象。一般的机械式开关在导通的瞬间会有快速的连续启闭动作,然后才能逐渐达到稳定状态。

  (4)利用三极管开关来驱动电感性负载时,在开关开启的瞬间,不致有火花产生。反之,当机械式开关开启时,由于瞬间切断了电感性负载样上的电流,因此电感之瞬间感应电压,将在接点上引起弧光,这种电弧非但会侵蚀接点的表面,亦可能造成干扰或危害。
本文来自      http://www.glspower.org/c1194.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作为开关元件,断开的时候虽然不会产生电弧(但是能量总得有地方泄放,否则晶体管本身一样呜呼哀哉),晶体管其实特别脆弱,需要做好严格防护才行。只看到优点的人,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有道理。

网友C:
其实电子开关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工控各个领域了。它与机械开关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两个:

第一,晶体管开关(电子开关)无触点,所以寿命是很长的,相对于机械触点开关;

第二,晶体管开关(电子开关)无拉弧现象,所以,没有机械开关触点的烧结问题。无需采用灭弧装置。这在结构和体积上都比机械开关有优势(针对大容量的而言)。

网友D:
无触点,无弧,速度快,寿命长,相同容量的要比常规的体积小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子开关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工控各个领域了。它与机械开关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两个:

第一,晶体管开关(电子开关)无触点,所以寿命是很长的,相对于机械触点开关;

第二,晶体管开关(电子开关)无拉弧现象,所以,没有机械开关触点的烧结问题。无需采用灭弧装置。这在结构和体积上都比机械开关有优势(针对大容量的而言)。
没有烧结有击穿呀

网友F:
一般的小电流开关没那么的讲就,三极管坏了也不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作为开关元件,断开的时候虽然不会产生电弧(但是能量总得有地方泄放,否则晶体管本身一样呜呼哀哉),晶体管其实特别脆弱,需要做好严格防护才行。只看到优点的人,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速度快啊

楼主:
每个产品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这篇文章只是告诉了你它的优点,并不代表它就没缺点,你说这话是不是也太恶心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ding

每个产品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这篇文章只是告诉了你它的优点,并不代表它就没缺点,你说这话是不是也太恶心了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ding

每个产品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这篇文章只是告诉了你它的优点,并不代表它就没缺点,你说这话是不是也太恶心了点。

不好意思我说的不是你   我说的是二楼

网友C:
楼主是否对开关电源很熟悉?我想问:直流开关电源,DC-DC变换器,能否做成双向的,也就是可逆的DC-DC变换器,而且是大功率的。输入540V不变,输出60-600可调,输出最大电流600A。这样的开关电源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