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咸工,各位工程师

楼主(2011-08-31):
变频器驱动逆变模块的对管是ny,my,驱动ic是pc923,pc929,变频器待机时六路驱动逆变模块的电压是-8.2,-6.8,-6.6,-6.7,-6.7,-6.8.变频器启动运转时电压是10.2,-2.8,11.4,11.2,11.1,11.1.驱动ic没问题我想应该是驱动对管ny坏掉了,手头没有,请问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可以替换?谢谢。

网友A:
高速三极管,一个NPN,一个PNP,一般对比阻值可以确定好坏的,推挽形式工作。基本上在烂板上拆的,没留意过型号,同类板上不同型号不同封装均可代换。上次在LG IS3 15KW烂板上拆个装在深圳产110KW上正常工作。有意思的是LG上的这种三极管量起来不是三极管特性(上面标TIP125),可能是复合管,装上去也没什么问题。另我听一些维修的人说必须成对更换,本人认为是扯蛋。

网友B:
同意楼上,不必要成对更换.音频电路中,牵扯到声音失真问题,须成对更换,驱动电路中的对管,其实是工作于开关状态.
中功率机型,可用D882\B772三极管对管代换即可.效果还不错.耐压40V,最大集电极电流3A.大功率机型,可考虑多管并联使用.还可以选用其它型号的管子.用于音频放大的中\大功率对管,多数都可以的.选放大倍数大的,饱和压降小的管子比较好.对频率特性一般不用考虑的,都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