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我做了一台小机器,有3个接近开关,1个光纤传感器,通过PLC控制1个气缸,1个步进电机,小弟想问用三菱的PLC那一款合适,,,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浮点运算,那用FX1S的就可以,FX1S14MT-001的足够了

网友B:
光纤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模拟量要FX1N了;

网友C:
1N的和1S又多大的区别,

网友A:
1N的和1S的区别主要是1N的可以扩展,1S的不能扩展
1N程序量8000步,1S的是2000步

网友B:
FX1S的价格要低一些;

网友D:
FX1S的PLC已经足够你的使用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