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位往返控制电路

楼主(2011-09-01):
三个点.A.B.C

材料要求:  利用交流接触器.限位控制开关. 中间继电器.控制按钮.
运行方式为:  从A点运行到B点.又从B点返回到A点.然后从A点经过B点运行到C点.又重C点经B点返回到A点.周而复始循环运行.

网友A:
限位开关3个,时间继电器1个,启动开关1个,急停1个,中间继电器6个
bc点距离大于正反转延时时间走得距离可适用

其中正反转用接触器的话,对应减2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有啥奖励没?
Good luck~

网友A:
另外限位感应开关用行程开关的话,对应中间继电器减3,急停开关可装在图示的右母线侧。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想给你状利可席我没权利,不到级别,我得慢慢看,你能说明一下运行动作过程就更好了,要补充一点就是限位用行程开关.接触器正反转,从A点经B点到C点时B点不能有动作,从C点经B点返回A点时B点也不能动作,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网友B:
不是很难吧自己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没有必要用到PLC来控制

网友A:
按照PLC的控制原理接线就可以了。当然不用PLC来控制,但是用PLC画图比较方便。

其中的触点接线方式也是照顾了继电器原理才这么画的。

网友A:
限位用行程开关一般都有2组(常开/闭)点,图示用到的点位没超过。

首先是按启动按钮w40.00  正转自保,就是正转运行了。

当到达b点后,断开正转,开始反转,经过一定时间辅助继电器动作,此时就允许越过B点

反转到a后断开反转,正转启动,向C前进,碰到b点,但是这个时候辅助继电器是吸合的,那么正转得以继续运行,越过B点

到达c点,断开正转,开始反转,同时切断辅助继电器

c到a的过程中遇到B点,仍然是启动反转的,那就越过B点,回到A点,如此循环。

如果中间继电器用的是两组触点式的,那么其中的辅助继电器3个位置用了不同点,请并联一个。

楼主:
谢谢.搞清楚了.标的不是电工电路符号.所以有的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