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自转问题

楼主(2011-09-01):
松下伺服伺服ON信号开启伺服就会自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位置模式下选择了速度模式

网友A:
位置模式下就是位置,怎么能进入到速度模式呢?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设计程序或逻辑控制的BUG。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信号的问题吧!例如PLC输出脉冲端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