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下载

楼主(2011-09-01):
下载三菱(FX2N)PLC程序时出现ROM正在运行不能写入,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请各位师傅回答,谢谢了。

网友A:
把PLC拨到停止状态再写下看看

楼主:
拨到停止也不行,停电后再上电还是不行写,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A:
那清除内存再下载试下

楼主:
好的,我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