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我现在学习松下触摸屏GT12的,松下plc编号程序后下载到PLC中,然后我把PLC和触摸屏连接起来,按了一下触摸屏上的开关没什么用,我是在GTWIN软件中双击开关,在属性中改交替型,然后与PLC相联系的设备GR100,我再在PLC程序中把启动按钮改成R100,结果触摸屏上按了一下plc程序没反应,怎么回事,请高手帮一下忙啊

网友A:
屏上控制PLC内的中间继电器;
PLC程序内用这个中间继电器驱动一输出点试试看;

网友B(2012-07-19):
不熟悉松下的产品,但是作为初学者,我觉得这样试应该可以:在屏幕中做好plc中将继电器的连接,然后在plc中用中间继电器做一个输出点,当中间继电器接通的时候,plc的输出点点亮。

网友C:
首先是通讯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