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行车用变频器怎么工作,谁有图纸,谢了,270308314@qq.com

网友A:
要图纸?估计够呛。许多情况,图纸都是针对一个特定系统的。怎么能成为通用的呢?有点诧异。

网友B:
带有变频器的行车电路图没有见过,应该都差不多吧,大同小异

网友C:
这玩意儿,还用图纸?很复杂吗?简单的行车自己画几笔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