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以前很少用过西门子的触屏,所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在wincc flexible中如何组态使用者的不同权限,因为厂家参数我们是不可以让用户进去随便修改的,也就是进入某些画面是要密码才能进去的。

网友A:
wincc中分不同级别的权限,分属不同的组,然后定这个组的权限,把不同的用户加到不同权限的组里,添上不同的密码就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