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本人入行不久,还没有接触过西门子的PLC,现在有个设备要从新制作部件,需要更换原来的远程IO。PLC程序全部不能改,只换掉远程IO那边的东西。替换后的远程IO的地址是自动分配为原来一样的么?还是要在远程IO上设置??
求各位解答。。
还有300的CPU控制伺服电机定位要如何做?

网友A:
卡件没问题,换cpu就要重新组态了

网友B:
换远程模块的话,地址没问题,还是原来的地址,假如型号不一样了,需要在硬件了从新组态

楼主:
CPU不换,就只换远程IO那边。我看西门子的样本上是要用ET200M 153模板+电源模板+IO模块。。
但是那个电源模板是做什么用的,和CPU那边的电源模块有什么不同 ?还有加了ET200M 153模板后,后面添加的IO模块可以是SM323那样的模块么 ?

网友C:
如果不对程序打开变更的话
只能换原来一样的东西 电源倒是没有什么事情

楼主:
还是不懂啊,没用过300的,什么都不知道。之前都是用三菱的。

网友D:
更换的模块要和原来一样才行,否则程序不能运行,严重的情况下,CPU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