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我们的印刷机总功率125KW,包括三相电机,单相电机,照明,电加热。客户要求在总电源处加电度表,以显示机器的用电情况。我们采用的方案是,通过800/5的电流互感器,接到电度表上。由于不清楚客户有什么具体的安装要求,我们只是暂时把电流互感器装上了,电度表没有装。现场做调试的人员通电调试。事后我们才想起来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端不能开路。但是调试人员已经把机器开了3天了,我想互感器肯定烧了。结果用万用表一量,还是好好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是瞬间开路造成感应电压揭穿

网友B:
本来就电流很小,再说你800/5的电流更小 什么能烧呢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开路并不会烧互感器,开路状态互感器二次侧会产生危险高电压,人体碰到会受到电击。引起人身伤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开路并不会烧互感器,开路状态互感器二次侧会产生危险高电压,人体碰到会受到电击。引起人身伤害。
讲得有道理 但也可以引起二次侧击穿

网友E:
主要是高压互感器不能够开路,低压互感器没事

网友F:
西门子触摸屏的视频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开路并不会烧互感器,开路状态互感器二次侧会产生危险高电压,人体碰到会受到电击。引起人身伤害。

网友G:
放心用吧

网友H:
没有烧坏还不好啊

什么是振动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高压互感器不能够开路,低压互感器没事

为什么低压的没事?有什么依据?

网友J:
二次开路会产生高压吗,如果接上电流表还会产生高压吗?

网友K:
电流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开路并不会烧互感器,开路状态互感器二次侧会产生危险高电压,人体碰到会受到电击。引起人身伤害。
赞成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M(2012-10-01):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开路并不会烧互感器,开路状态互感器二次侧会产生危险高电压,人体碰到会受到电击。引起人身伤害。
讲得有道理 但也可以引起二次侧击穿
原理上讲会过热损坏并会产生高电压但是实际却没有。我带电拆过互感器的线还是满负荷哦。并没见多高的电压

网友N:
电流互感器开路了,只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有高电压,如果做工不好,有可能烧,但是这只是偶然现象,不是必需烧,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二次开路会产生高压吗,如果接上电流表还会产生高压吗?
不会,因为电流表的内阻很小,相当于短路

网友O:
原理220X800/5等于开路出来的高压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原理220X800/5等于开路出来的高压
http://www.hudong.com/wiki/%E7%94%B5%E6%B5%81%E4%BA%92%E6%84%9F%E5%99%A8

网友Q:
二次开路会产生高压没有错。请各位不要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