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1-09-01):
设备上原来是三菱FX1N系列PLC和维纶触摸屏通讯 请问大家要是把原来程序写进三菱FX2N触摸屏还是一样可以用吗?

网友A:
大部分指令是一样的;你可以试下;
碰到用了不支持的指令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指令是一样的;你可以试下;
碰到用了不支持的指令就不行了;

网友C:
那要看具体PLC程序了
有些地址不一样的

网友D:
原来是三菱FX1N系列PLC和维纶触摸屏通讯 把原来程序写进三菱FX2N触摸屏还是一样可以用的FX2N版本比FX1N高所以前者的指令后者全部支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这个触摸屏没有很复杂 调整的都是一些时间参数 比如 T1 D100 还有一些中继M代替 输入触点。我也以为FX2N应该兼容FX1N

网友E:
不一定,像定位指令FX2N就不支持

网友F:
除了定位不行,还有浮点运算,这个是FX1N没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三菱FX1N系列PLC和维纶触摸屏通讯 把原来程序写进三菱FX2N触摸屏还是一样可以用的FX2N版本比FX1N高所以前者的指令后者全部支持!!!


FX2N开发出来几年后才出的FX1N,所以有的指令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只要不走轴类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换着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