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大家都知道变压器有中性点直接接地和经过消弧线圈接地。。可是怎么才能在变压那里看出来是直接接地还是非直接接地呢???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接地的,我都没有见过经过消弧线圈接地,可能平时没有仔细认真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接地的,我都没有见过经过消弧线圈接地,可能平时没有仔细认真看吧
。有同感,

网友C:
我们这都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D:
上面有接地的接线处

网友D:
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是怎么回事
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分别为2.4,0.8,2.6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没见过你所说的接地。通过阻抗接地是有的。量电阻就知道了。直接接地和用阻抗接地。电阻是不一样的。一个大一个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