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1):
用伺服电机通过减速器带动小车行走,确经常发生碰撞中伺服电机打坏减速器齿轮的现象,后来在松下伺服的手册中看到,有转矩限制,惯量比设置,电流控制等参数设置,应该怎么设置呢?求达人赐教。伺服电机是1。5kw  减速比是40

楼主:
自己先顶顶。初学者~望指教^_^

网友A:
手册中有说明,自己在学习吧。

楼主:
我查了下手册,伺服有很大的过载能力,当小车运行时,伺服监控模式显示过载率为18%左右,而出厂值的设置为300我应该将转矩限制调到多少呢?目前我先是将转矩限制调到了100.是不是针对过载率只有18%我可以调转矩限制到50左右。这样能不能减少打坏齿轮的几率?

网友B:
是的,你这样做非常对!

网友C:
按照说明书 在驱动器上面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