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2):
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分别为2.4,0.8,2.6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先确定电机是不是又问题,然后看接线有没有压实。

网友B:
小电机。
1、你可用万用表量量每相电阻是否相等,顺便量下绝缘。
2、从接线端子上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3、送修

网友C:
看看电机接线端子处的线有没有松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定子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D:
应该是缺相,或是电机有问题了,量一下绕组是否平衡

网友E:
这样点误差很正常的,不必担心

网友F:
就是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确定电机是不是又问题,然后看接线有没有压实。
与线压实与否有多大关系?都压实了,只欠叫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
1、你可用万用表量量每相电阻是否相等,顺便量下绝缘。
2、从接线端子上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3、送修
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缺相
保证不缺相

网友H:
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A:
电机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I:
为什么不先换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确定没问题吗?

换个电机,起初依然,过会方恢复正常

网友J:
三相电机电流不平衡
首先查三相阻值是否正常 接线是否牢固 绝缘程度 最后再查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网友K:
缺相了,看看电源和电机接线

网友L:
检查三相线电压是否平衡或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M:
如果确定电机没问题,那就检查三相电源电压是否平衡(是否结成了两火一零)

楼主:
没有缺相

网友N:
将电机接线盒打开测量三相电压如正常就是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将电机接线盒打开测量三相电压如正常就是电机坏了
是正常滴

网友O:
两火一零?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两火一零?
三根火

网友P:
1 是否是空开坏了 有的空开坏了 也造成这样的 测量下空开的 出线端 相电压多少
2 测量下电机的电阻是否相同 别是电机烧了
3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 看看接触器等出现断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P:
1 是否是空开坏了 有的空开坏了 也造成这样的 测量下空开的 出线端 相电压多少
2 测量下电机的电阻是否相同 别是电机烧了
3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 看看接触器等出现断的电压
全没问题,电机电阻也一致,就是电流不平衡

网友Q:
如果开关,线路,电机都没问题,那就是电源的事啦,

网友P:
试一试 2.5的电机 本身就不大 直接 接开关 不经过任何电路 看看电流情况

楼主:
已经拿走重缠了

网友R:
1、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2、检查三相绕组是否短路或断路(相间或匝间);3、检查是否相序接反;4、检查启动器各相接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