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2):
各位老师帮帮我吧 我们这现在是只有运行的时候风扇才动 哪位老师告诉下谢谢啦

网友A:
你的意思不理解啊,运行时风扇能动,对啊,不运行当然不能动了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他现在的440变频器只有在有频率输出的时候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才转,他想让变频器一上电散热风扇就转。

网友C:
风扇转与不转,用不着管它,内部的风扇控制,外部人为干预不了。所以,不要管它,因为变频器自己有过热报警和保护。另外也可以自己在外部加一个人为控制的风扇嘛。也不费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转与不转,用不着管它,内部的风扇控制,外部人为干预不了。所以,不要管它,因为变频器自己有过热报警和保护。另外也可以自己在外部加一个人为控制的风扇嘛。也不费事呀。
关键是待机的时候都很烫 而且柜子散热不是很好 还有个原因就是我想知道是不是我们环境的小纤维带静电把变频器给弄坏啦  因为我们的国产的变频器风扇是上电就自己启动几乎没坏过 应该能吹掉纤维 而不至于落在模块上   对啦老师 变频器在不带负载的时候可以启动吗?  会不会报无负载或轻载的报警呢?》 我门今天的西门子变频器就是运行中自己报A0022  还有个也是报这个 不过经过复位等操作无效后 (电机都是好的) 我就换啦一个同样的  换完的变频器就可以运行 可能是坏啦吧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默认都是那样的,运行了 散热风扇才开始启动,一样是德国的BONFIGLIOLI变频器就不一样,只要变频器一得电,散热风扇就转了

网友E:
西门子变频器风机好像编程不了
变频器一上电开关电源工作 侧面是有一点烫 但是散热片不会烫的 你真想让风机一直工作外接DC24V电源吧 仔细观察下西门子风机一下就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一上电开关电源工作 侧面是有一点烫 但是散热片不会烫的 你真想让风机一直工作外接DC24V电源吧 仔细观察下西门子风机一下就拆开了
这个办法以前老师们告诉过 不过我总以为西门子的变频器应该有风扇控制的选项的  可是找半天手册 都没看到

网友C:
风扇是内部控制的,你要是想强行控制,最好是在外部自己加一个风扇。和变频器的控制无关的风扇比较好。

另,报F0022是最讨厌的,很有可能是内部太脏了,需要做卫生。总之,MM440的工作环境还是要保证好一点吧。太恶劣了,装置坏得不偿失。

网友F:
变频器自己有自己的运行方式,要是觉得还是热,机柜可以加空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是内部控制的,你要是想强行控制,最好是在外部自己加一个风扇。和变频器的控制无关的风扇比较好。

另,报F0022是最讨厌的,很有可能是内部太脏了,需要做卫生。总之,MM440的工作环境还是要保证好一点吧。太恶劣了,装置坏得不偿失。
可能是放的时间太长啦 我从来没做过啥保养 所以里面应该很脏 不过几乎不生产所以还过的去 昨天调试的工程师 上午弄好 下午就出现两个F0022  都崩溃啦  对啦 老师 我要是自己清灰尘 打开外壳还能保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放的时间太长啦 我从来没做过啥保养 所以里面应该很脏 不过几乎不生产所以还过的去 昨天调试的工程师 上午弄好 下午就出现两个F0022  都崩溃啦  对啦 老师 我要是自己清灰尘 打开外壳还能保修吗》?
只要没有硬损坏,都可以。拆开盖子,做除灰,没问题,不影响保修的。装置还在保内吗?

另外,F0022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最终是更换装置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放的时间太长啦 我从来没做过啥保养 所以里面应该很脏 不过几乎不生产所以还过的去 昨天调试的工程师 上午弄好 下午就出现两个F0022  都崩溃啦  对啦 老师 我要是自己清灰尘 打开外壳还能保修吗》?
只要没有硬损坏,都可以。拆开盖子,做除灰,没问题,不影响保修的。装置还在保内吗?

另外,F0022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最终是更换装置解决。
因为以前已经返修过 现在保修应该还没过  可是这两个出现F0022的都是以前返修回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以前已经返修过 现在保修应该还没过  可是这两个出现F0022的都是以前返修回来的
既然这样,那就直接找维修的单位申请维修。让他们解决。

网友G:
有参数可以选择的,查找一下说明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参数可以选择的,查找一下说明书就可以了。
我实在是没找到啊  您能帮我查下吗?

网友D:
西门子MM系列的,没有说到 关于 制冷风扇的控制 参数,也不知道什么设,上电就没有必要让风扇转了,只有变频器工作驱动电机后才转的,如你想要那样的变频器也可以,一样德国的,BONFIGLIOLI变频器,一上电 风扇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不是喜欢西门子的吗,坏了我高兴
...........................

网友I:
跪求西门子S7-300控制西门子变频器MM430或MM440实现闭环驱动电机变速实例程序,有相关资料也可以,非常感谢。邮箱:591175831@qq.com

网友J:
在柜子假装排气扇应该可以缓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