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2):
金相显微镜的使用说明

1.金相显微镜使用说明:http://www.jxphotonics.com

(1)将光源插头接上电源变压器,然后将变压器接上户内220V电源即可使用。照明系统在出厂前已经经过校正。

(2)每次更换灯泡时,必须将灯座反复调校。灯泡插上灯座后,在孔径光栏上面放上滤色玻璃,然后将灯座转动及前后调节,以使光源均匀明亮地照射于滤色玻璃上,这样,灯泡已调节正确,这时则将灯座的偏心环转动一个角度,以便将灯座紧固于底盘内。灯座及偏心环上有红点樗,如卸出时,只要将红点相对即可。

(3)观察前原则上要装上各个物镜。在装上或除下物镜时,须把载物台升起,以免碰触透镜。如选用某种放大倍率,可参照总倍率表来选择目镜和物镜。

(4)试样放上载物台时,使被观察表面复置在载物台当中,如果是小试样,可用弹簧压片把它压紧。

(5)使用低倍物镜观察调焦时,注意避免镜头与试样撞击, 可从侧面注视接物镜, 将载物台尽量下移,直至镜头几乎与试样接触(但切不可接触),再从目镜中观察。此时应先用粗调节手轮调节至初见物像,再改用细调节手轮调节至物像十分清楚为止。切不可用力过猛,以免损坏镜头,影响物像观察。当使用高倍物镜观察,或使用油浸系物镜时,必须先注意极限标线,务必使支架上的标线保持在齿轮箱外面二标线的中间,使微动留有适当的升降余量。当转动粗动手轮时,要小心地将载物台缓缓下降,当目镜视野里刚出现了物像轮廓后,立即改用微动手轮作正确调焦至物像最清晰为止。

(6)使用油浸系物镜前,将载物台升起,用一支光滑洁净小棒蘸上一滴杉木油,滴在物镜的前透镜上,这时要避免小棒碰压透镜及不宜滴上过多的油,否则会弄伤或弄脏透镜。

(7)为配合各种不同数值孔径的物镜,设置了大小可调的孔径光栏和视场光栏,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物像和显微摄影衬度。当使用某一数值孔径的物镜时,先对试样正确调焦,之后,可调节视场光栏,这时从目镜视场里看到了视野逐渐遮蔽,然后再缓缓调节使光栏孔张开,至遮蔽部分恰到视场出现时为止,它的作用是把试样的视野范围之外的光源遮去,以消除表面反射的漫射散光。为配合使用不同的物镜和适应不同类型试样的亮度要求设置了大小可调的孔径光栏。转动孔径光栏套圈,使物像达到清晰明亮,轮廓分明。在光栏上刻有分度,表示孔径尺寸。

2.金相显微镜使用注意事项: http://www.jxphotonics.com

(1)操作时必须特别谨慎,不能有任何剧烈的动作。不允许自行拆卸光学系统。

(2)严禁用手指直接接触显微镜镜头的玻璃部分和试样磨面。若镜头上落有灰尘,会影响显微镜的清晰度与分辨率。此时,应先用洗耳球吹去灰尘和砂粒,再用镜头纸或毛刷轻轻擦拭,以免直接擦试时划花镜头玻璃,影响使用效果。

(3)切勿将显微镜的灯泡(6~8V)插头直接插在220V的电源插座上,应当插在变压器上,否则会立即烧坏灯泡。观察结束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4)在旋转粗调(或微调)手轮时动作要慢,碰到某种阻碍时应立即停止操作,报告指导教师查找原因,不得用力强行转动,否则会损坏机件。

3.金相显微镜仪器维护 http://www.jxphotonics.com

为了使仪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保持它的有效性能,除了必须使用恰当外,还必须注意加强维护保养,现就维护保养问题提出下列几点要求(仅供参考)。

(1)仪器应贮放在空气流通和较干燥的地方,避免过冷过热和接触腐蚀性气体,不能与化学用品(干燥剂除外)同时贮放于同一地方。使用后宜用罩子遮盖并抹擦干净。不用时,要及时移走试样(玻片),用擦镜纸擦拭镜头,并将镜头转成八字式,同时下降镜筒固定,以免物镜镜头与集光器上的透镜相击而受损。再将显微镜装放入木箱内,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在可能条件下,最好每隔一定的时间,选择天气好的日子,将仪器和附件从木箱中取出,一起在室内宽敞、干燥、空气流通的地方,作两、三小时的室内晾曝。在高温天气作业完毕后,应注意贮放地点的温度,如温差悬殊,用毕后即收藏会在仪器上面产生湿气,容易使仪器发潮损坏。

(2)使用后应给目镜斜管盖上防尘盖子,如没有防尘盖子亦应套上目镜,以免灰尘落入斜管内,影响镜座光具的清洁。

(3)不宜随便拆卸和揩抹光学系统内部的半反射镜。除此之外,在透镜或玻璃表面不慎接触油污尘垢,可用细洁亚麻布或洁净脱脂棉花,沾少许二甲苯拭除(但不能用酒精,以免浸入透镜内层影响质量),由镜头中心向外旋转擦拭,并用擦镜纸或软绸布轻轻拭净,否则易于脱胶,或模糊而影响检测效果。如只是沾上灰尘,可用橡皮小吹风球把灰尘吹掉(不可用口吹),或用软毛笔或用细木棒卷上棉花,轻轻擦除之。镜头表面镀有一层兰透光膜,不要误作污物擦拭,禁止用金属工具来代替棉签进行擦拭。

(4)使用油浸系物镜后,必须立即采用上述方法把油垢除去,抹擦干净,抹时千万小心,特别注意不能按压镜面,否则容易使透镜脱离镜座。

(5)仪器长期使用后,粗动滑板部分及载物台滑动部分可能出现油脂不足或干涸现象,此时应及时添加润滑油脂。粗(微)动机构宜用流动性油脂,载物台滑动部分宜用有适当粘度的(但注意不能含有酸性)油脂。

(6)非不得已不应随便拆卸齿轮箱内部。如损坏时,必须请有经验的人修理,以免损坏机件。

上海精贤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65851879,65851892   传真:021-65851892   http://www.jxphotonic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