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2):
电机星三角启动z转换的时候跳闸,单独星启  角启都没问题 线也没接错  一开始换了个断路器好了下了一场雨后又坏了

楼主:
大家别只看不发言啊。。。。。

网友A:
把时间延长点看看!给出你的电路图及元件的规格!以便判断!~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哪里漏电,或者断路器的 整定值没有调好,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就建议换个 大一点的断路器试试。

网友C:
应该是元件选型不合适造成的。说说电机的功率和你用的元件的规格

网友D:
单独星启或角启都没问题,呃,你还是查线吧,怀疑。。。

楼主:
控制星角转换的是一个类似于PLC的一个控制器,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星角转换  封星用的是施耐德115的接触器 角启用的施耐德205的接触器 断路器用的是LG的225A  控制线路没问题
下午刚换了一个115的接触器还是不行,245的接触器拆开来也没看见电弧打火的样子

楼主:
电机是90KW的电机

网友E:
切换过程 冲突了才那样吧,把你电路给大家看看

网友F:
星角转换时一定要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负责封星的接触器必须同角运行接触器互锁。

网友G:
把启动时间调短些可以调几秒钟试下

楼主:
我这没画图软件。。。控制星角转换的中间继电器 与星角转换的接触器都互锁了,昨晚上与朋友讨论,他们大部分意思是接触器吸合时弧光短路

网友H:
断路器小了点。

网友I:
你可能的话,看看PLC的控制是不是没有星角转换时间。即易产生弧光短路。

网友J:
封星接触器还没有完全断开,角接接触器动作了。

网友K:
用时间继电器转换,控制线从新做下吧

网友L:
你的控制电路可能有问题!要不就是热继电器定值不对或者是本身就是坏的,星、三角启动就是时间继电器控制延期5至7秒把星形运行切换到三角形运行就可以了。另外你把主回路检查一下!

网友M:
可能是你的时间继电器触点损坏导致星形和三角形接触器同时导通短路呀!更换一下看一看呀,另外有没有接到电机同相呀!

网友N:
我给你提一个小建议。把负荷去掉试一下就知道了哪里的问题,

网友O:
不知你设定的是多少S转换??

网友P:
是不是断路器的问题,断路器选的是电动机保护的吗?
如果不是电动机保护,90kw 225A有经常跳的现象,
尤其是星角或自藕降压启动切换瞬间。

网友Q:
时间短了...瞬间弧短路...电流过大...时间调整大点...

网友R:
1.时间延长。2.中间继电器是否有问题?3.热继电器整定电流是否太小?

网友S:
三角的自锁了没

网友T:
是不是类似这个起动的?

网友U:
不用讨论,互锁,互锁,互锁,……老生常谈

网友V: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转换的时候短路了

网友W:
我也感觉是互锁出了问题

网友X:
看线路图是没有互锁

网友Y:
8楼正确!切换时应在电路上保证先脱开,然后在合3角。最少时间间隔300mS,否则迟早会出问题。

网友Z:
开起后用嵌型电流表量下3相的电流  是否均匀 在看下电机的额定电流比较下 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A:
星三角转换时有二种情况会引起跳闸
1.过早转换   星接起动时应让电机加速至额定转速的80%以上才能转换到角接,如果过早转换,因二次起动电流过大而使断路器跳闸。实际当中可用电流表测量起动电流,当电机加速,起动电流逐渐减小至不再减小时,则为转换时机。此时电流应小于1.5倍额定电流,如果完全空载起动,电流可减小到额定电流以下。
2.弧光短路   转换时从星接触器断开到角接触器吸合,其间应有50毫秒的延时,如果不能保证这个时间间隔,星接触器在分断时产生的电弧还未完全熄灭,角接触器就已吸合,就会造成弧光短路而跳闸。增加时间间隔的简单方法是用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或用无电源转换。

网友AB:
新人来学习了。

楼主:
最近没时间上网,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了,控制线路没问题主线路也没问题,我用的那个控制器里面设置了200毫秒的星角转换时间,由于这200毫秒的时间里电机内部产生的感应电压与电源存在较大相角差,甚至正好相位差180度,将会产生20倍以上于额定电流的二次切换瞬时冲击电流冲击,造成断路器脱扣,我把这200毫秒时间取消电机机正常工作

网友AC:
星三角转换时间太短   导致转换那个接触器短路   你打开接触器看看触点烧损厉害吗   不厉害就是其他原因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最近没时间上网,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了,控制线路没问题主线路也没问题,我用的那个控制器里面设置了200毫秒的星角转换时间,由于这200毫秒的时间里电机内部产生的感应电压与电源存在较大相角差,甚至正好相位差180度,将会产生20倍以上于额定电流的二次切换瞬时冲击电流冲击,造成断路器脱扣,我把这200毫秒时间取消电机机正常工作
这个时间不应大于50毫秒,不小于20毫秒。

楼主:
我星角接触器都有互锁,我用的施耐德的接触器他的弹开时间是20毫秒,所以我把控制器上设置成0毫秒也没问题

网友AE(2011-10-22):
是不是元气件受潮了啊

网友AF:
在昨天晚上21:16中国的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哪里漏电,或者断路器的 整定值没有调好,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那就建议换个 大一点的断路器试试。

网友M:
办法还是没有吗?

网友AG:
如果是在转换的时候跳,操作回路没问题,你看下主回路电机,我怀疑是你那六根线相续接错了

网友AH:
先把到电机的接线脱掉,看控制回路工作正常否。否则就是电机星型和三角形旋转方向不一样

网友AI:
大锅你是不是新手啊?上次我把双速电机接星三角,热继电器保护跳了。你不会是也用错电机了吧。看下电机绕组的接法跟参数再整定。

网友AJ(2013-06-25):
新人来 学习了

网友AK:
应该是星三角转换时间太短,并且没有互锁造成的。

网友AL:
主要是看带的什么负载,不同负载转换时间是不同的,这就要在调试时先手动测转换时间,然后设自动时间的,离心风机和水泵启动时间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要注意不能带负载启动哟!

网友AM:
回复 网友T:
你这 画图软件  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