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2):
请问绿色圈中的是什么东西?还有阀导上紫色的是管子还是电缆?谢谢

网友A:
是西门子的PROFIBUS总线,是电缆不是气管

楼主:
谢谢楼上。绿色圈中,安装于柜体上的的方形的有指示灯的是什么呢?

网友B:
是说左上角那套S7-300的PLC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说左上角那套S7-300的PLC ?

不是的,他想问的是他画的绿圈中的类似于伺服控制器形状的某种控制器(仔细看一下,不太清楚)
需要楼主再提供一些清晰地近景图片,才有可能回答出来。

网友C:
继电器模块吧,

网友D:
呵呵没有见过那东西   这柜子是进口的吧,国内很少做有这么漂亮的柜子

网友E:
这种柜子在国内组装的多,大型企业系统中用的不少,代价较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说左上角那套S7-300的PLC ?

不是的,他想问的是他画的绿圈中的类似于伺服控制器形状的某种控制器(仔细看一下,不太清楚)
需要楼主再提供一些清晰地近景图片,才有可能回答出来。
看样子像是控制了三台功能相同的设备,估计应该还有触摸屏。

网友G:
是一种输出扩展模块吧!不知对不对!

网友H:
国外的控制柜常用的,就是扩展端子台,方便接线用和信号转换。

网友I:
貌似是电缆啊

网友J(2011-10-21):
查电气图,应该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K(2012-05-05):
这有点象我公司做的产品,那是PROFBUS 总线阀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