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2):
请问各位大师,热继电器3UA55 40-2D各代表什么意思?对于熔断器的选择,比如型号为RT14-20/10,选用它时,是根据熔断器外壳电流还是熔体的额定电流??能否举例说明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关于热继去找该品牌的选型手册一查就知道了
第二个是熔体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