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02):
电机补偿电容的计算方法

1、检测电机正常负荷时的功率P和功率因数COSφ1。
2、确定你要将功率因数补偿到多少,即COSφ2。
3、计算需要补偿的电容:Q=P(tgφ1-tgφ2).
注:在投入前可根据电机铭牌数据估算。
如额定状态下电机功率因数COSφ1=0.85,要补偿到功率因数COSφ2=0.93,
COSφ1=0.85 =》φ1=35.32 =》 tgφ1=0.6197
COSφ2=0.93 =》φ2=23.96 =》 tgφ2=0.3952
则Q=P(0.6197-0.3952)=0.2245P
就是要按照电机容量的22.45%进行补偿。

[COSφ1=0.85 =》φ1=35.32 =》 tgφ1=0.6197
COSφ2=0.93 =》φ2=23.96 =》 tgφ2=0.3952
则Q=P(0.6197-0.3952)=0.2245P ]
请问这个是怎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说明你连为什么要补偿功率因素都不知道,知道补偿功率因素的原因就知道怎么算出来的了。去看看书。论坛只能给你一个方向

网友B:
80后怎么了?

网友C:
喜欢走捷径,喜欢通天上掉馅饼。喜欢免费的午餐。喜欢...,一句话,不想付出就能得到。

网友D:
这个是技术论坛 别人生攻击啊 愿意回答就顶 不愿意 就潜水  别80 90的

我想通过计算来这个说明这个问题:
并联补偿所需电容的计算公式是:C=P/2πfU2(tgφ1-tgφ)
式中:P-电源向负载供电的有功功率,单位是瓦;
U-系统电压,单位是伏;
F-系统频率,单位是赫;
φ1-并联电容之前,负载的阻抗角;
φ-并联电容之后,系统的阻抗角;
C-补偿电容,单位是法。
假设有一感性负载,它的功率P=10KW,cosφ1=0.6,接在50HZ,220V电源上。
(1) 如将功率因数提高到cosφ=0.95,试求并联补偿的电容值。
(2) 计算并联前后的电路中的电流。
(3) 如果将cosφ提高到1时所需增加的电容,及电流值。
解:
(1) 在未补偿时  cosφ1=0.6  φ1=53.1°  tgφ1=tg53.1°=1.33
补偿以后    cosφ1=0.95 φ1=18.2°  tgφ1=tg18.2°=0.33
用上述公式可以算出并联补偿的电容值为:658μf
(2) 未并联电容时线路的电流为
I1=P/Ucosφ1=75.7A
并联后线路的电流为
。                  I=P/Ucosφ=47.8A
(3) 如将功率因数从0.95再提高到1 时,即cosφ=1 则φ=0,tgφ=0  跟据上述公式计算所需增加的电容为:217μF
而这时的电流
I=P/Ucosφ=45.4A
从以上计算可知,功率因素从0.6提高到0.95,所需补偿的电容为658微法,而功率因素从0.95补偿到1时,所需补偿的电容为217微法。而电流仅仅减少了2.4A,为这减少区区2.4A的电流,要增加217微法的电容,实在是得不偿失